欧姆龙cp1h—x40dr—aPLC小问题

楼主(2012-05-20):
初玩欧姆龙plc,不知道欧姆龙cp1h—x40dr—aPLC有自带模拟量吗?有的话应该怎么用,我只是学习下,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CP1H只有XA型自带模拟量通道,四入两出的。具体使用方法使用手册上有,去官网免费下载就行了。

网友B:
自带一个电压型模拟量输入,新的CP1H-X40DR-A盒子里面有一个带插头的2芯线,直接接在PLC左侧编程接口旁边,那个就是模拟量接入,通道号码是A643 分辨率0-256

网友B:
CP1H 模拟量接入

自带一个模拟量接入,0-10V电压,0-256

网友C:
CP1H  XA 系列的才自带模拟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1H只有XA型自带模拟量通道,四入两出的。具体使用方法使用手册上有,去官网免费下载就行了。

使用很简单的,软件上 设置一下就可以用了,可设置 平均值滤波功能。。。。。

楼主:
谢谢回复的朋友

我的PLC有一个电位器和一个两芯插头  我还以为是 两个模拟量的  呵呵

再次谢谢回复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