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用以太网上传程序问题

楼主(2012-05-20):
用以太网上传S7-300PLC程序,有多个疑惑,请诸位大侠给以讲解:1)用网线把电脑和PLC连接,然后点击可用节点后,显示多个节点,并且每个节点里都有程序块,节点里的程序块也不一样,只是没有硬件组态。每个节点是不是就是一个站点?2)有3、4个节点,究竟哪个节点是cpu的节点?3)上传程序要选择哪个节点?4)用以太网上传程序都需要哪些步骤?

网友A:
既然是以太网,那么就有IP地址了,看你怎么分配IP地址,有些远程站是没程序的,

上传程序,要打开网络组态吧,再单击相应的站点,能打开上传程序

网友A:
你查查帮助文档吧,这是我查得

将块上传到编程设备的新项目

  1. 首先,创建一个新项目。

  2. 插入S7程序。

  3. 然后使用菜单命令 “视图 > 在线”打开此项目的在线窗口。

  4. 在在线窗口中打开S7程序,然后打开其中的""文件夹。

  5. 如果连接一个以上的可编程控制器,则显示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输入希望上传块的可编程控制器的MPI地址。

  6. 选择菜单命令PLC > 上传

也可以在在线窗口中复制""文件夹或块的选择内容,然后将它们粘贴在离线窗口中。

不能进一步处理用于全局数据通讯(GD)、组态符号相关的消息和组态网络的数据

  • 强制作业不能上传到编程设备,于是加载回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B:
PLC编程需要对CPU进行单独硬件组态和程序上传

网友C:
电机下载会显示IP的呀,选择你要下载的PLC的IP就行啦,初次下载要用MPI把IP下载进去。

网友D:
直接需要填上传PLC的IP地址,就可以

网友E:
    你是上传程序,当然你用电脑连接到 PLC 的以态网络中后就要选取你要上传程序的 PLC 的 IP 地址,也就是指定上传 PLC 的程序块

网友F:
站点应该有类型说明和提示的,

欢迎加入西门子PLC联网交流群:180351985

网友G:
你下载的时候有提示你需要下载的ip地址的cpu啊,选择你想选择的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下载的时候有提示你需要下载的ip地址的cpu啊,选择你想选择的电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