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接线问题

楼主(2012-05-20):
DOP的触摸屏与台达ES2的Plc用rs232通讯,rs232只接2根线可以吗?GND不接可以么?

网友A:
不可以不接,RX、TX收发信号必须以GND信号作高、低电平信号的参考点。如果不接不能知道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除非DOP的触摸屏或台达ES2的Plc设备的GND与其它设备的GND接通形成导通有肯能可以用,建议将GND接上通信比较稳定。

网友B:
不可以。GND也要接的,不然通讯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GND也要接的,不然通讯不稳定。

网友D:
不是稳定不稳定的问题

首先是能不能通讯上。

网友E:
不可以,你可试试不接就不能通讯。GND一定要接的,不然不是通讯不稳定。

网友F(2012-09-18):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编程电缆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fuc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