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动机不允许过载运行?
水中鱼 --王者之师

楼主(2012-05-20):
 电动机所带负载过重时,转子转速下降,电动机的转差率增大,这时电动机的定子电流将增大。当定子电流较长时间超过额定值运行时,发热量的增加将使电动机温度升高,使绝缘过热加速老化,甚至于烧毁电动机。

网友A:
不错,言之有理!!!!

网友B:
非常有道理!

网友C:
嗯,肯定不能过载的,太危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非常有道理!

    所有的设备都是一样,不能超负载运行,包括我们工控 TX 也不能累坏身体 !

网友F:
短时的过载还是可以的。

网友G:
长期过载肯定会烧毁电机的。

网友H:
电机最好不好过载运行 长时间过载的话容易把电机烧毁 在主回路接个过载继电器可以保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