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节能措施
水中鱼 --王者之师

楼主(2012-05-20):
      对电动机采取一些必要的技术节能措施,既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有利,也可使用户减少电费支出。

      1.新购电动机应首先考虑选用高效节能电动机,然后再按需考虑其他性能指标,以便节约电能。
  2.提高电动机本身的效率,如将电动机自冷风扇改为它冷风扇,可在负荷很小或户外电动机在冬天时,停用冷风扇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有利于降低能耗。
  3.将定子绕组改接成星-三角混合串接绕组,按负载轻重转换星形接法或三角形接法,有利于改善绕组产生的磁动势波形及降低绕组工作电流,达到高效节能的目的。
  4.采用其他连续调速运行方式。如使用调压调速器、变极电动机、电磁耦合调速器、变频调速装置等。
  5.更换“大马拉小车”电动机,“大马拉小车”除了浪费电能外,极易造成设备损坏。另外,合理调整电动机配套使用,可使电动机运行在高效率工作区,达到节能的目的。
  6.合理安装并联低压电容进行无功补偿,有效地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无功损耗,节约电能。
  7.从接头处通往电能表及通往电动机的导线截面应满足载流量,且导线应尽量缩短,减小导线电阻,降低损耗。
  以上措施可以分别采用,也可多项同时采用。

网友A:
嘻嘻,不用是最节能的,诸位不要当成笑话,至少在偶厂就是这么干的,每年的节能减排都是一套或者几套停车设备省下来的电的功劳。

网友B:
不用是最节能的,在偶厂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C(2012-12-12):
学习了,请教楼主,假如一台Y160L-4 15千瓦水泵电机,要是换为永磁或YX3系列电机,节电情况能提高多少,多长时间能收回成本?多谢!

网友D:
学习一下 ,  爱德利齿轮减速马达

网友E:
不错的一个节能措施,中国节能人才网(www.jienengjob.com)过来支持支持!~

网友F:
呵呵,电动机的节能是个专业话题,普通的小功率可能说节能有点不实际,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但大功率的就很有必要的,而爱德利变频器在这块就做得不错

网友G:
对:xilaile237关于学习了,请教楼主,假如一台Y160L-4 15千瓦水泵电机,要是换为永磁或YX3系列电机,节电情况能提高多少,多长时间能收回成本?多谢!内容的回复:

智能节电器采用最新电机智能可编程软件固化在微处理器上,通过先进的电子线路对负载电机进行实时检测与跟踪,实时控制晶闸管(可控硅)的导通角,百分之一秒以内提供电机最适宜的工作电压与电流,使电机的输出功率与实时负载刚好匹配,并能减低铜损、铁损,改善电机起动、停机性能,达到节电效果。

另外,智能节电器具备软启动与缓和停机功能,能减少电机由于启动与停机对供电系统的冲击,并保护电机与空气开关等。同时,智能节电器能降低电机的温升与噪音,改善工作环境。

21)变频器节电比较
  变频器也是近十年出现的,为解决感应电机在其它调速手段时所不具有机械硬特性指标的弊端,在调速同时附有节电功效的高科技产品。变频节电在某些场合得到一些应用,它的机理是降低电机转速来达到节电,但正是这一点限制了它的适用范围,因为电机在大多数场合是不允许减速的。
 智能节电器不会改变异步电机转速,因此对使用方不会产生产品产量或性能品质下降的情况。它能够有效降低电机温升和噪音,延长电机维护周期和使用寿命,对降低生产成本及提高品质稳定性有良好作用。 “TJ”电机智能节电器流过大电流的部件就是最简单不过的双向可控硅,它只是个受控开关,电源来电不必经整流、振荡环节,且自身耗电低,明显提高了电机的总效率。其微电脑处理系统能够准确、快速、可靠地检测负载来智能节电,此技术达到了世界最领先水平。尽管智能节电器技术先进、成熟可靠,但由于它结构简单,与变频器节电比较,它的投资是低廉的,收益是长期的、巨大的。
智能节电器智能节电的方法彻底解决了感应电机轻载、空载时低功率因数、低效率这技术难题。

2)普通型软启动对比

     在原有软启动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可控硅容量、改进可控硅散热板、进一步提高产品性能,使之达到免维护。淄博腾锦智能节电器寻找全国各地代理商

         详情咨询 400-800-1965  王先生                    公司网站http://www.zbtengjin.net/

网友H:
自主知识产权智能节能异步伺服 节电率在40%~75%。有兴趣的可以咨询:15267312524    郭先生

网友I:
学习了,楼上的是在做广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