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电机能以60HZ运行吗

楼主(2012-05-20):
问:普通工频电机能以60HZ长时间运行吗?会有什么问题吗?

答:通常情况下工频电机如果用于60HZ电网运行话,其代用结果为:  50Hz电机用于60Hz线路中,会出现转速上升(1.44倍, 频率上升倍数的平方), 功率也会上升。对于某些负载(如离心风机或水泵等)输入功率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如果本来设计时电机的功率裕量选得不大的话就容易出现超载损坏电机的情况。有时即使短时间内可能没问题,但长时间用就不行。

网友A:
实际使用没问题,长时间使用也没问题。

网友A:
实际使用没问题,长期使用也没问题。

网友B:
    其实在国内很多电机 都 是可运行在 50 /60 HZ 的!

网友C:
60Hz不是工频吗?

50Hz的电机接在60Hz的电源上转速会上升,可功率会下降,如果功率有余量,可以长期运行。可测量运行电流,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错!错!错!!!!!

1、要说错在哪儿?

2、什么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错!错!错!!!!!1、要说错在哪儿?2、什么是正确的?

   请问刘老,国内电机金牌 上 50/60 HZ 与这个有关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国内电机金牌 上 50/60 HZ 与这个有关不?

1、国内电机金牌 上 50/60 HZ ,那当然可用于60HZ,铭牌已经告诉你;

2、现在是铭牌50HZ的电机,是否可以用于60HZ的问题,与楼主问题性质不同;

网友D:
3、如果电压不变,使用频率高于额定频率是允许的;

4、如果电压不变,使用频率低于额定频率是不允许的;

网友E:
刘老师既然想问个究竟,咱也不在乎,得罪各位大侠了:

1、田丰的看法是错的:实际使用没问题,长期使用也没问题。

以风机为例,如果4KW风机,电机额定频率为50HZ,而使用60HZ电源,转速会增加20%,风量也会增加同样比例。但是风机功率增加72.8%,风机的电机必须有更大功率。而电机额定功率为4KW,这是不可能的!

2、阿水的讲法不是问题讨论的情况,走题了。既然电机设计时考虑60HZ情况而设计,当然可以使用。

3、李工的话在经验上是正确的,但下面说法有问题:50Hz的电机接在60Hz的电源上转速会上升,可功率会下降。功率会不会下降电机说了不算,负载说了才算。如果负载为恒转矩特性,转速增加,功率必然增加。但是如果是恒功率负载,那么倒可以长时间使用。

4、既然刘老师有疑问,再加上刘老师吧(前辈,不要生气吆)

"如果电压不变,使用频率低于额定频率是不允许的"那么变频器的S负载特性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压不变,使用频率低于额定频率是不允许的”那么变频器的S负载特性呢?

1、例如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如果在工频50HZ电源上使用,额定电压必须下降1/6;

2、如果额定电压不变,60HZ的电机如果在工频50HZ电源上使用,电机铁心磁场会增大,磁导率μ会进入非线性区而迅速减小,或者进入饱和;

网友D:
3、例如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如果在工频60HZ电源上使用,额定电压不变,是可以工作的,而且额定功率会增大一些;

4、如果额定电压不变,50HZ的电机如果在工频60HZ电源上使用,电机铁心磁通密度会相应减小,铁芯损耗会降低,所以额定功率还会增大一些;

网友D:
5、你可以仔细观察,额电功率相同的电机,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个头”比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的“个头”小;

6、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如果在工频50HZ电源上使用,额定电压不变,空载或轻载也会发热;

7、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如果在工频60HZ电源上使用,额定电压不变,额定功率还可以增大一些;

网友G:
个人认为看现场运行的工况条件:

1、假如本来就是轻载的,适当提高运行频率也不是不可以长期运行,现场有一板式给料机,因扩产后,原有的速度满足不了生产需要,我们经过分析,现场负荷比较小,后加变频器运行到70HZ,长期运行(至少是1年内)没有问题;

2、假如已经是满负荷或者是负载比较重,那就得试验下,到了60HZ的时候电动机是不是超过额定电流,假如低于额定电流可以运行,超过额定电流无法长期运行;原因--超额定电流,长期运行,电动机绕组发热会更严重,当然提高了频率,电动机的散热风扇运行的更快,散热效果也稍好些的,能否长期运行,还是现场测试下,不能一概而论的;

3、电动机其实也有标50HZ,也有标50/60HZ都可以运行的,后者肯定是没问题的

4、普通工频电动机提速运行,还要看电动机转子的制作质量,也就是说提速后不会因速度的提高,而把转子部分的东西因制作质量而因为向心力的提高给甩出来损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

1、田丰的看法是错的:实际使用没问题,长期使用也没问题。 以风机为例,如果4KW风机,电机额定频率为50HZ,而使用60HZ电源,转速会增加20%,风量也会增加同样比例。但是风机功率增加72.8%,风机的电机必须有更大功率。而电机额定功率为4KW,这是不可能的!

……

1、jona的这个说法不妥,我们只能限定在额电功率下,讨论电机运行是否可以或不可以;

2、任何电机就是在它的额定条件下使用,也不允许过载运行;
3、首先离心风机、水泵,不能超过它的额定转速运行,这是个负载的原因,与论题无关!

4、田丰的看法“实际使用没问题,长期使用也没问题。”,是指额定功率下的情况,没有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

3、李工的话在经验上是正确的,但下面说法有问题:50Hz的电机接在60Hz的电源上转速会上升,可功率会下降。功率会不会下降电机说了不算,负载说了才算。如果负载为恒转矩特性,转速增加,功率必然增加。但是如果是恒功率负载,那么倒可以长时间使用。

……

1、李工的“50Hz的电机接在60Hz的电源上转速会上升,可功率会下降。”,也是指额定频率变化时电机额定功率的变化,与负载无关;

2、你用电机带的负载去否定人家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3、就好像去市场买10KW的电机,你要问人家销售人员这台电机能不能带15KW的负载一样,人家会笑你的!

网友D:
4、这里讨论电机在电源频率变化时,电机的运行情况,只能以额定功率额定状态为依据,不要把负载的原因牵扯进来;

5、就好像生产电机的厂家,他只向用户提供说明电机的额定状态,使用者也只能根据电机的额定状态使用电机一样,或者使用者要根据自己的负载选用额定状态适合的电机一样;

6、jona用负载来否定大家的发言,是自己犯了错,而不是大家发言有错!

7、讨论观点不同,就是观点不同,与人的关系没有联系,不要把观点不同看做得罪谁不得罪谁的问题!

网友H:
引用————原创军团-江湖走走

、假如本来就是轻载的,适当提高运行频率也不是不可以长期运行,现场有一板式给料机,因扩产后,原有的速度满足不了生产需要,我们经过分析,现场负荷比较小,后加变频器运行到70HZ,长期运行(至少是1年内)没有问题;

2、假如已经是满负荷或者是负载比较重,那就得试验下,到了60HZ的时候电动机是不是超过额定电流,假如低于额定电流可以运行,超过额定电流无法长期运行;原因--超额定电流,长期运行,电动机绕组发热会更严重,当然提高了频率,电动机的散热风扇运行的更快,散热效果也稍好些的,能否长期运行,还是现场测试下,不能一概而论的;

3、电动机其实也有标50HZ,也有标50/60HZ都可以运行的,后者肯定是没问题的

4、普通工频电动机提速运行,还要看电动机转子的制作质量,也就是说提速后不会因速度的提高,而把转子部分的东西因制作质量而因为向心力的提高给甩出来损坏了;

网友D:
8、楼主的问题,是讨论50HZ电机能否60HZ运行的问题;

9、然后负载与速度的关系,是另一码事;

网友E:
有时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新定义问题,这是一种争辩技巧,而不是寻求真知识。楼主的问题我复制如下:

问:普通工频电机能以60HZ长时间运行吗?会有什么问题吗?

答:通常情况下工频电机如果用于60HZ电网运行话,其代用结果为: 50Hz电机用于60Hz线路中,会出现转速上升(1.44倍, 频率上升倍数的平方), 功率也会上升。对于某些负载(如离心风机或水泵等)输入功率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如果本来设计时电机的功率裕量选得不大的话就容易出现超载损坏电机的情况。有时即使短时间内可能没问题,但长时间用就不行。

首先,我们来看问题:普通工频电机能以60HZ长时间运行吗?这样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60HZ在许多国家也是工频的标准值。60HZ交流电本身就是工频!所以为了使问题可以讨论,应该改一种说法: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能以60HZ长时间运行吗?如果这样必须考虑频率变化,引起的其他变化。功率变化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刘老师的意思不需要考虑负载,那么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频率增加电机的感抗增加,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流减小,这对电机是有利的。可是这个结论一旦具体应用到问题上常常是错的。比如风机你就不能这么用。为了驳斥我的说法刘老师不得不加上一个在额定功率下讨论,说我离题了。聪明的,请告诉我题目中什么地方提到额定功率下了?

另外,楼主在自问自答的回答中有多处错误,所以我的第一个回复时只回答三个错,因为它确实有三处错误。但是回答竟然能够讲出那么多道理,你说这个坛子是不是该砸了!哎,让我如何不想她。。。。。。

网友D:
1、我接受 jona 的批评;

2、我没有注意到楼主的问题,不仅仅是“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能以60HZ长时间运行”的问题,还有负载方面的问题;

3、这样我们把楼主的问题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1)“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能以60HZ长时间运行”吗?

2)负载转速高于额定转速时功率如何变化?是否允许长时间允许高速运行?

网友D:
4、我觉得大家都忙里偷闲来这里发帖,有时话没说得很清楚,只要我们看贴的人能从中理出个头绪来就行;

5、理解、会意网友的帖子很重要,理解、会意网友的回帖也很重要,知道他想说什么、想问什么就行;

6、文字上的、语言表述上的问题,不要在意,主要看看想想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有时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新定义问题,这是一种争辩技巧,而不是寻求真知识。楼主的问题我复制如下:问:普通工频电机能以60HZ长时间运行吗?会有什么问题吗?答:通常情况下工频电机如果用于60HZ电网运行话,其代用结果为: 50Hz电机用于60Hz线路中,会出现转速上升(1.44倍, 频率上升倍数的平方), 功率也会上升。对于某些负载(如离心风机或水泵等)输入功率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如果本来设计时电机的功率裕量选得不大的话就容易出现超载损坏电机的情况。有时即使短时间内可能没问题,但长时间用就不行。首先,我们来看问题:普通工频电机能以60HZ长时间运行吗?这样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60HZ在许多国家也是工频的标准值。60HZ交流电本身就是工频!所以为了使问题可以讨论,应该改一种说法: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能以60HZ长时间运行吗?如果这样必须考虑频率变化,引起的其他变化。功率变化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刘老师的意思不需要考虑负载,那么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频率增加电机的感抗增加,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流减小,这对电机是有利的。可是这个结论一旦具体应用到问题上常常是错的。比如风机你就不能这么用。为了驳斥我的说法刘老师不得不加上一个在额定功率下讨论,说我离题了。聪明的,请告诉我题目中什么地方提到额定功率下了?另外,楼主在自问自答的回答中有多处错误,所以我的第一个回复时只回答三个错,因为它确实有三处错误。但是回答竟然能够讲出那么多道理,你说这个坛子是不是该砸了!哎,让我如何不想她。。。。。。

网友D:
1、关于负载速度变化时,负载功率的变化情况因负载性质不同而不同:

2、恒转矩负载,例如吊重升降过程中,速度增大功率增大,功率与速度成正比;

3、负载力矩与速度成平方或立方关系的负载,功率与速度成平方或立方关系;

4、恒功率负载,转速增大,力矩反比降低,功率不变;

……

网友D:
1、楼主的问题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

1)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能在工频60HZ的电网上运行吗?

2)负载的额定转速能否提高?转速提高负载的功率怎么变化?

网友D:
2、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能在工频60HZ的电网上运行吗?(只从电磁角度考虑)

1)额定电压不变,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能在工频60HZ的电网上运行,而且额定功率会增大一些;

2)额定电压随频率正比增大,额定频率50HZ的电机能在工频60HZ的电网上运行,而且额定功率会增大1/5;

3)额定电压不变,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不能在工频50HZ的电网上运行,空载也会发热;

4)额定电压随频率正比减小,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能在工频50HZ的电网上运行,而且额定功率会减小1/6;

网友D:
3、各类负载的转速变化时,功率是怎么变化的?(见25楼)

网友D:
4、负载的额定转速能否提高?

1)负载的额定转速原则上不能随便提高;

2)负载的额定转速关系设备的安全运行;

3)额定50HZ的电机,转速升高超过额定转速时,也有安全方面的问题,例如轴承、端盖等的机械承受能力的问题;

网友D:
4)离心风机、水泵的额定转速是不能随便提高的,因为其运行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超过额定转速设备会严重损坏的!

网友D:
5、要把“电机的额定参数问题”、“负载额定转速的问题”、“不同性质负载的转速问题”分开说;

6、不要把“电机的额定参数问题”、“负载额定转速的问题”、“不同性质负载的转速问题”混起来说;

7、否则,就说不清,道不明!

网友E:
刘老师,谢谢!看到你的照片,我肃然起敬,执着工控这行不易,实际你是工控网最好的导师。对和错有什么关系?

网友J:
(1)普通工频电机长时间运行没问题,通常50HZ/60HZ区别不大.关键是否是新电机.负荷型式.是否恒转矩.通常要做下优化,自学习功能.环境温度.80%以下负荷可这样做.

(2)普通工频电机低频运行别这样做,低频时普通工频电机风扇风速低通风不好,烧损电机可能性大,

(3)国内普通工频电机没有独立风扇,而大多数专用变频电机尽管是独立风扇,但仅仅是外部散热.最好选用风扇吹电机内膛型变频电机.

网友K(2012-11-20):
如果普通工频50HZ电机使用50HZ 380V电源带动某一恒转矩负载,当使用变频器使频率变为60HZ后,其转速必然上升,虽然负载是同一负载,但因为转速上升,相对电机的输入输出功率也需要增加,也就是电机电流增加,这样出现两种情况:

其一是电机功率足够大,频率上升后电机电流依然工作在额定电流以下,这样电机任然可以长时间运行,但因为频率增加,电机感抗也增加,这样电机的功率因数是否会下降很多?

其二是电机功率不够大,频率上升后电机电流工作在超过额定电流工况下,这样电机正常情况是不能长时间工作的,同第一,电机的功率因数是不是也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