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 快来帮帮小弟 私服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2-05-20):
朋友那有台机床  伺服电机控制 X轴电机一送电后电机抖动但不转,转速差保护继电器(由伺服驱动器输出的信号)动作,电机阻值正常 ,驱动器控制线路检查也检查过了,电机线及编码器线已更换新的 ,现象依旧 求各位大虾指点,多谢

网友A:
是不是三相电相序的问题啊,换换相序试试

网友B:
控制线你都检查过了,万一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呢(不一定是阻值,比如轴承坏了堵转呢)。。。

网友C:
伺服上电就抖动?还是给出运行型号就抖动?还有你这个伺服是第一次使用还是维修处理后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