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总线控制MM440正反转

楼主(2012-05-20):
MM440变频器驱动一台拉链机,在拉链机尾部装有接近开关,当有物料卡位时,要求变频器反转,将物料转松,变频器正转,若仍然卡住,再次反转,如止反复3次,不能将物料转松的话,变频器停机。变频器是用DP总线控制的,请教在程序中如何给出MMM440的控制字,控制字各是多少?

网友A:
这个程序很长啊,建议找找西门子的教科书看看,一般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B:
卡位,学习~~~~~~~~~~求高见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要在DP 总线中的 PLC  中做程序呀,当接近开关有信号启动变频器反转,并给定一个反转多长时间的控制,再加一个计数器,反复短时间启停正反转三次后停机给 PLC 一个信号报警 !

网友D:
同意阿水!!!!!!!!!!

网友E:
这个不需要啊,只要定义字就可以了

网友F(2012-07-13):
资料库中就有PLC与MM440通迅 教程,可以搜索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