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铭牌,怎么准确判断一个电动机的功率

楼主(2012-05-21):
厂里原250KW的电动机,目前带负载超流。(工艺变化,导致负载变大)

现刚买了一个应该是315KW的电动机,但是铭牌上竟然标的是250KW,对方说铭牌标错了,电动机是315KW的。

老板问有没有方法判断到底是315还是250的?

连续工作制的电动机,如果工作在不连续工作的情况下,大概能够超额多少?

比如额定电流460A的电动机,500A工作100秒,然后200A工作100秒,然后循环,这样有危险不?

网友A:
不超过额定电流就可以吧,主要是考虑绕组的寿命问题

网友B:
看你电动机工作制属于哪个?

网友C:
通电后用万用表测电流就可以了计算功率、

网友D:
一般情况下,通电后的电流应该是电机功率的二倍。但功率越大的话,实际电流要比二倍乘得的结果要小。楼主好运啦!!!

楼主:
电动机是连续工作制。

实际电流决定于负载,肯定不能当做额定功率的计算根据的。

空载电流勉强算个方法,但只是个大概计算,根本不能分辨250和315的区别。

网友E:
Y355L2-4-315KW、Y355M2-4-250KW,两种型号电机,除了机座稍长一点(L2、M2),其余所有尺寸都一样,很难区分。

网友F:
应该结合起来,轴中心高,轴直径,定子数据,转子数据,槽数,极距,线圈匝数,线径,铁心长度,绕组回数,出口线接法等一系列原始数据都该记录。然后比对资料书查找。
在实际中,有些经验多的师傅通过观察电机,因为维修单位见的各类电机多了,所以基本可以大致判断是什么型号类型的电机,是用在哪方面的。再观察电机的大小还是可以出略估计出功率的。有些师傅还用试验法估算电机,在电机通电运行时,看电流的密度,一个KW一般2个电流

网友G:
确定电机功率不是算的。连接负载运行,测量电流、测量运行时间、测量电机温度(温升)。结果就可以判断电机的功率了。

网友H:
能正常运行的话电机功率由负载决定,如果负载不是额定负载的话电机也不是在额定功率下运行,测出来的电流也不是额定电流,个人认为很难判断,期待高人回答。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应该结合起来,轴中心高,轴直径,定子数据,转子数据,槽数,极距,线圈匝数,线径,铁心长度,绕组回数,出口线接法等一系列原始数据都该记录。然后比对资料书查找。在实际中,有些经验多的师傅通过观察电机,因为维修单位见的各类电机多了,所以基本可以大致判断是什么型号类型的电机,是用在哪方面的。再观察电机的大小还是可以出略估计出功率的。有些师傅还用试验法估算电机,在电机通电运行时,看电流的密度,一个KW一般2个电流

网友J:
通个电测下电流 然后乘以2 大概就那没多

网友G:
仅测量电机电流,只知道电机消耗的功率,不能判断电机的功率。

网友K:
是不是315的咱不说,但是250还是好确认的,接入负载如果电机还超流就是250的,不过这个电机厂也不是什么正经活,人家都是把电机上大出说,其却把大电机安上小铭牌,嘻嘻,真是活雷锋啊。

网友L:
带上负载试一试就知道了。。。不超流就是315的。。告诉老板,,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M:
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流:P=1.734*U*I

网友N:
“现刚买了一个应该是315KW的电动机,但是铭牌上竟然标的是250KW,对方说铭牌标错了,电动机是315KW的。”

很难想象这样的厂子生产的电机质量上是精益求精的。

现在口头上说是315kw的,等电机烧了,他可以改口说是过载了,铭牌上明明标着250kw呢么!

根据测量基座尺寸和电机极数,就能判断功率。

网友O:
标错了就叫他改过来撒,铭牌是生产厂家的出厂依据。只要他说是315KW的,有合格证这些东西就行了。

网友P:
给如下建议:

1、在电机带负载工作时,测一下工作电流;按工作电压AC380V计算,如果是250kw的电机,电流值应在420A以下;

2、将负载增加,同时监测电流,如果电流增加至500A左右,电机还可连续工作,至少观察15分钟以上,如果电机不发热,则说明电机功率比250kw大;

3、在电机不发热的情况下,继续增加负载,电流增至560A左右时,随时监测电机表面温度,如果温升在容许范围内,如能连续运行半小时,电机不发热。则说明电机功率可达到:315kw。

4、如果电机电流大于420A,连续运行,电机温升不正常,则说明电机肯定不是250kW的。

网友Q:
     通电后用万用表测电流就可以了计算功率, 根据电工公式就能计算

网友R:
买品牌公司生产的产品。

楼主:
对方来一传真,内容如下

Y355M-4-250KW电动机和Y355M-4-315KW电动机,外形尺寸一致,输出轴直径一致,安装尺寸一致,它们的不同点是315的内部铁芯比250的长。所发电动机铭牌贴错,输出功率实为315KW,请贵公司放心使用。

下面是公司名字和检测技师和公司盖章。

目前就当315的用了,过几天要加重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给如下建议:1、在电机带负载工作时,测一下工作电流;按工作电压AC380V计算,如果是250kw的电机,电流值应在420A以下;2、将负载增加,同时监测电流,如果电流增加至500A左右,电机还可连续工作,至少观察15分钟以上,如果电机不发热,则说明电机功率比250kw大;3、在电机不发热的情况下,继续增加负载,电流增至560A左右时,随时监测电机表面温度,如果温升在容许范围内,如能连续运行半小时,电机不发热。则说明电机功率可达到:315kw。4、如果电机电流大于420A,连续运行,电机温升不正常,则说明电机肯定不是250kW的。

这个方法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R:
买品牌公司生产的产品。

钱不是我的,我不当家哈,老板想买便宜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P:
给如下建议:1、在电机带负载工作时,测一下工作电流;按工作电压AC380V计算,如果是250kw的电机,电流值应在420A以下;2、将负载增加,同时监测电流,如果电流增加至500A左右,电机还可连续工作,至少观察15分钟以上,如果电机不发热,则说明电机功率比250kw大;3、在电机不发热的情况下,继续增加负载,电流增至560A左右时,随时监测电机表面温度,如果温升在容许范围内,如能连续运行半小时,电机不发热。则说明电机功率可达到:315kw。4、如果电机电流大于420A,连续运行,电机温升不正常,则说明电机肯定不是250kW的。

参考这个思路实际测量一下才能确定。

网友T:
老板问有没有方法判断到底是315还是250的?

通常有3种方法:1.拆开电机,测量铁心长,铁心长的是315(此种方法稍有点麻繁);2.称重法,重的是315(此种方法也稍有点麻繁,你得有秤);3.测量电机的直流电阻,阻值小的是315。如果这两台电机是一家出的,那么准确率很高啊。

网友U:
直接挂在电网上,运行,测电流!

网友V:
电流测得出来吗?我们200KW的西门子电机带负载时运行电流稳定在100A,有什么公式可以得出电流和功率的关系。

网友W:
温州变频器交流群:228306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