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西门子S7-200PLC端子接线

楼主(2012-05-21):
1:S7-200
plc
CPU224 DC 一共需要四个24V
电源
,PLC供电电源、两个输入电源、一个输出电源。这四个电源可以使用同一个电源吗?这四个电源的0V(即M端)端必须接地吗?接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M端是不是相通的,有一个M点接地就好了?
答:a、PLC供电电源:分AC220V和DC24V两种。根据输入端子标识可以区分。
b、一个输出电源:是为扩展模块或变送器提供的DC24V电源。
c、两个输入电源:为两组输入点提供输入电源接入,电压DC18~30V。输入M点允许接输入电源的+或-(为不同的接近开关提供PNP、NPN两种输入接法)。
d、电源M端接地目的是等电位。

网友:
2:当CPU与交流供电AC,则其交流电源包括一个PLC供电电源、两个输出电源(1L 2L),交流电源需要接地吗?怎么接?
答:交流电源需要接地,L接电源相线,N接地。

楼主:
3:比如外部一个接近开关的信号作为数字量输入I0.0,怎么保证接近开关的高电平电压与PLC一致,即接近开关与PLC需要一个0V的电压基准,才能保证开启电压一致?
答:工作电压DC24V,接近开关的高电平电压与就与PLC匹配。0V的电压基准输入M点,PNP接法的接近开关工作电源接-24V、NPN接法的接近开关工作电源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