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屏蔽电机变频的问题

楼主(2012-05-21):
想请教一下,中央空调用的屏蔽电机,能否直接用于变频器,散热情况如何,有用过的吗?查了一下,答案比较笼统。

网友:
从没有接触过中央空调系统,来学习啦?用 变频 直接 控制压缩 ???

网友A:
可以,但要配大一档。13683565642

网友:
我想搞清楚什么叫“中央空调用的屏蔽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