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s7-200控制变频器频率输出,实现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12-05-21):
用西门子s7-200控制变频器频率输出,实现控制电机转速,那位大哥知道,谢谢赐教

网友A:
    控制什么样的转速,是恒速还是加速运动还是什么?

用总线通讯方式与变频器一起控制,这样 PLC 连接 HMI ,可在HMI 屏中直接设置速度!

楼主:
就是我想让变频器输出频率为150HZ怎么实现恒流的吧

网友B(2012-07-18):
你直接通讯发数据啊   你给变频器里写数值就行啊

网友C(2015-08-07):
很不错的啊,值得收藏!!!

网友D(2019-08-02):
有没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