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的断路器由于接触不良,造成的后果,竟然烧成这样

楼主(2012-05-21):
400的断路器由于接触不良,造成的后果。大家调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检查~~~

网友A:
断路器的接触不良有什么先兆???

网友B:
接触不良啊,前期会发热明显,最终烧断。

网友C:
日常巡检很重要,天气炎热了,电气事故也多发了

网友D:
没压紧造成的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压紧造成的事故……

网友E:
这种现象经常遇到。250安的就能烧成这样。买个红外测温仪。定期检查

网友F:
螺丝没有压紧 松动照成的 还有8楼说的对买个红外测温仪 经常检查一下

网友G:
日常维护保养检查没到位啊

网友H:
测温仪吗?到应该配备一个。

网友I(2012-06-24):
引用 网友G:
日常维护保养检查没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