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WINCC时间显示

楼主(2012-05-21):
问WINCC时间显示中12小时与24小时转换,要在什么地方设置。

网友A:
时间显示使用的是系统变量吗?

如果使用系统变量作为时间显示,在建变量时选择HH:MM:SS就是24小时,HH:MM:SS AM PM就是12小时。

楼主:
谢谢,我试一试,不知这画面是从什么地方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