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比例阀)

楼主(2012-05-21):
各位大虾:

小弟有个项目,流量传感器+PLC+比例阀,控制水的流量到给定值,怎么做?

PLC选型是否需要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流量传感器(4-20ma),设定值(0.3-3M3/H)

如能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是需要有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模块用来接收流量信号,模拟量输出模块用于输出给控制比例阀的执行机构,在PLC中要组态一个PID调节器,把流量信号作为PID功能块的反馈信号,PID的流量给定由操作员人为设定,通过PID的计算,输出一个模拟信号给比例阀执行机构,控制比例阀的开度,进而控制水流量,达到闭环控制的目的,当然,PID的参数要设置合理才能够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像在技成论坛看到过,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