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老是烧,不知是咋回事

楼主(2012-05-21):
功放是200W定阻功放,输出8---16欧,接了个16欧3W喇叭,刚通电喇叭就烧了,以为喇叭有问题,换了个喇叭接上,又烧了,不知是咋回事。请老师们指点下,谢了

网友A:
测量一下输出端的电压。看是否与喇叭线圈电压值匹配。

网友B:
功放输出的直流的问题,串个电容应该可以,为了保险找个专业

网友C:
“200W定阻功放,输出8---16欧,接了个16欧3W喇叭,刚通电喇叭就烧了,以为喇叭有问题,换了个喇叭接上,又烧了,不知是咋回事?”

1、你是明知故问?

2、200W定阻功放,输出8---16欧,接了个16欧3W喇叭,刚通电喇叭就烧了;

3、你如果接一个16欧300W喇叭,就不会烧了!

网友C:
4、一般故障原因是,功放管击穿,会烧喇叭;

网友D:
查一下你的功放输出电阻、电压,如果没问题,用一个大功率电阻加一个适度的保险丝进行试载。

楼主:
刘老师,功放没问题,接上音箱能用,为什么3W的喇叭会烧呢?

网友E:
阻抗匹配没问他啊!输出功率太大了吧?否则不会烧啊!3W的喇叭接在200W扩音机上,不能把音量开的太大,否则3W喇叭将承受超出3W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刘老师,功放没问题,接上音箱能用,为什么3W的喇叭会烧呢?

200W的输出功率,你给的是3W喇叭,过流烧的,你不明白这个?!

网友F:
你测量一下输出端的电压看看是多少,?串个分压的电阻,哈哈,

网友G:
商场大多使用的是100V或70V定压式的小音箱,你的估计是100V或70V的,如果将16欧的错接到100V会很快将喇叭烧毁的,是什么形式的,音箱后面都有说明,实在是弄不清楚,可以将音箱打开,带有变压器的是定压式的,接线柱直接和喇叭连接的是定阻式的。

网友H:
电流过大 或配置不匹配 小马拉大车

网友I:
年轻时最爱鼓捣那东西现在都忘了。

网友I:
看看是不是功放管出了问题,或推动电容有问题。

网友J:
刘老师说的没错,关于定阻功放,其输出功率与扬声器的功率必须匹配:

1、对于专业调音师来说,功放输出功率最好大于扬声器的功率,这样调节出来的音质才不容易失真。专业调音师会协调功放的输出功率(包括音量大小),不会烧坏喇叭。

2、对于非专业者而言,功放输出功率最好小于扬声器的功率,这样即使音量开到最大,也不会烧坏喇叭。

3、你的问题是:功率过大导致喇叭烧坏。如果不想烧坏喇叭,可以把音量调很低,但这不是最终解决办法,一旦调高音量过,立即烧坏喇叭。

4、如果你希望功率不匹配也可以驱动,那么你应当采用定压功放而不是定阻功放,而且需要定压扬声器。

5、希望你多阅读关于音响方面的资料与书籍!

网友K:
学习了,功放影响因素极多,看来要卖几本书看看。

网友L:
       学习啦,    200W定阻功放,输出8---16欧,接了个16欧3W喇叭是要坏了,但如果你的声音开得很小就不会烧喇叭线圈鸟!!!

       上次同事将车内功放改大说声音好听,开小点没事,后来一开大,开哑了,8个喇叭全挂鸟!

楼主:
可是我的音量是开到最小的啊,延时继电器刚启动喇叭就烧掉了,

网友M:
你的喇叭的功率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