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rofibus 主从通讯

楼主(2012-05-21):
我想问一下,s7-300与EM277通讯的话,主站这边是在OB1 中直接读取从站的状态还是通过SFC14、SFC15来读取?用不用放在OB35中来读取呢?

网友A:
这个直接读取就行了,设置好地址就可以

楼主:
谢谢两位,我想问一下,在两个s7-300PLc之间通讯的话,如果小于3个字节是可以直接读取的,大于的话就需要SFC14、SFC15了,对吗?

FC1、FC2是在CP342-5中使用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