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极对数

楼主(2012-05-21):
谁知道安川V系列的电机磁极对数是多少啊?

网友A:
如果手头上有电机,将任意两个动力线短接,用手转电机轴.有几个平衡位,就有多少极对数.

楼主:
对:叫我小白关于如果手头上有电机,将任意两个动力线短接,用手转电机轴.有几个平衡位,就有多少极对数. 内容的回复:

这是什么原理啊,平衡位是什么意思,怎么才是平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