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口的三种类型及适用的负载

楼主(2012-05-21):
      1.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2.可控硅输出: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
      3.晶体管输出:最大优点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 DC 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
      a.继电器: 机械式开关装置,噪音大,反映时间长,寿命短,适用于大功率、低频率信号(220V、380V交直流信号)的切换;
      b.晶体管: 电子开关装置,噪音小,反映时间短,寿命长,适用于小功率开关信号传输,可用于高频脉冲信号之输出;
      c.可控硅: 电子开关装置,噪音小,反映速度快,寿命长,可承受大功率信号的传输任务。
说简单点:
继电器型输出负载能力大,交直流负载通用,但触点有寿命限制。
晶体管型输出负载能力小,只限于直流负载,不用考虑寿命问题,通断速度快,像脉冲输出就只能选用晶体管型。
晶闸管型输出负载能力和运作速度介于前二者之间,交直流负载通用,无寿命问题。

网友A:
         很不错的说,其实一般中型以大的 PLC 感觉用晶体管或是晶闸管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