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IM仿真器与WINCC通讯的方法

楼主(2012-05-21):
给大家讲三种仿真器与WINCC通讯的设置方法。另外据说:有些模拟通讯只有STEP7 5.4及以上版本才能实现。我用的是STEP7 5.4+PLCSIM5.4+WINCC6.2SP3,其他版本大家去试吧!
  1. TCP/IP方式
首先在STEP7里边进行硬件配置、编程,硬件配置里边我先选CP343-1,设置IP地址:我设定为192.168.0.222。程序编好以后,直接运行PLCSIM,打开的时候会弹出来一个选择窗口如图一

选第二项(选择CPU访问节点,下边小方框也选上)。点OK又出来一个画面图二,

因为要实现TCP/IP通讯,所以选择CP343-1下边的Ethernet(1)adr:IP:192.168.0.222,双击就可以进入仿真器画面了,剩下的就是运行仿真器,下载硬件,下载程序。。。
下一步是设置PG/ PC,在这里只要选择PLCSIM(RFC1006)就可以,不再赘述。
再接下里是就是WINCC的设置啦,其他的不说啦,只说通讯设置,在S7协议组选选择TCP/IP新建连接如图三,

连接参数设定的时候,IP地址一定要设置和PLCSIM设置的CP343-1地址一样,还有CPU槽号设置一般是2,然后建立变量,主要是下一步,设置新连接的系统参数如图四。

具体参数如图五,选择PLCSIM(RFC1006)。

就跟PG/ PC设置一样。TCP/IP通讯仿真设置完成了。
另外我还试了直接用315-2PN/DP的CPU,用PN口连接TCP/IP,设置相同,同样能实现。

  1. PROFIBUS-DP通讯
  2. 和TCP/IP能通讯设置基本一样,还是这几个主要的地方需要注意,我就不截图了,只是照上边的说说吧。首先硬件配置的时候配置CPU的DP地址,比如5,然后还是按照上边的步骤,在图二中选择PROFIBUS-DP  adr:5选项。
在设置PG/ PC的时候,选择PLCSIM(profibus)
图三中WINCC里当然是在PROFIBUS协议组下建新连接,新连接属性设置是DP通讯参数,DP地址也填5,SLOT号还是2。再接下来是PROFIBUS系统参数,这里选择PLCSIM(PROFIBUS)。PROFIBUS-DP通讯方式仿真设置完成。
  1. MPI通讯
   做法相仿,还是用TCP/IP图,简单说一下,STEP7硬件配置里当然得配置MPI地址,比如30,图二处选PLCSIM(MPI)。在PG/PC处也选择PLCSIM(MPI)。WINCC里边在MPI协议组下建新连接,属性设置里是MPI地址30,SLOT号2。MPI系统参数哪里还是选择PLCSIM(MPI)。
结束。。。。
下一步计划:实验IFIX和SIEMENS PLCSIM仿真器之间的连网。

网友A:
我以前连过没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