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通信维修中电源问题占多大比例?

楼主(2012-05-21):
在公司做售后维修,公司专业研制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及其它以太网传输设备,年产量国内名列前茅,返修设备也不少,返修问题多种多样,但如分门别类,感觉各种各样的电源问题所占比重最大,估计不低于50%,您是不是有点吃惊!

楼主:
电源问题可细分如下三类:

1 主板供电问题,如开关电源、电源模块等,可定为一级电源问题;

2 芯片等器件供电问题,不同的芯片需要不同的工作电压,这就需要各种电源转换芯片,可定为二级电源问题;

3 芯片等器件工作电压质能问题,如滤波、保护等,可定为三级电源问题.

楼主:
一级电源问题:

开关电源、电源模块坏的比较多,故障现象多为输入过流、输出欠压和无输出等。前几年公司使用某产家开关电源,一年后该开关电源就陆续损坏,其上滤波电容呈鼓状,无输出或带不动负载,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楼主:
二级电源问题:

芯片工作电压多为5v、3.3v、2.5v、1.8v、1.2v和1.0v等,这就需要各种各样的电源转换芯片。相对一级电源问题,电源转换芯片损坏也不少,故障现象多为短路、输出坏等,例如MC33063A就是一个损坏较多的电源转换芯片,其外围电路常也出问题。

楼主:
三级电源问题:

电源转换芯片出来的电流一般都不直接可用,要经过许多处理如滤波才可用,这就是电源芯片的外围电路。外围电路出问题也常有,轻者影响通信质量如丢包等,重者造成不通信,公司这方面实例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