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控制电机轴所旋转多少角度 是选步进电机还是选私服电机

楼主(2012-05-21):
求 各位高手     控制电机轴所旋转多少角度    是选步进电机还是选伺服电机?   另  可以用三菱FX系列的PLC 作为控制吗?      谢谢

网友A:
6ES7321-1FH00-0AA0 这些字母数字都代表啥

网友B:
那要看你的精度要求怎么样,还有动作要求,要是又快又精确,那就伺服.

网友C:
伺服控制现在很精确。。。。。。

网友D:
肯定可以啊,技术或者选型上有问题跟我联系Q734788083

网友E:
主要看工艺要求,从精度、转矩等等,

网友F:
可以FX系列PLC,不过要好的控制伺服电机要做个硬件脉冲发生电路。

网友G:
在机床领域,根据旋转角度数控系统计算出脉冲数,然后由数控系统向伺服驱动器发出脉冲!你这个可以用PLC+伺服驱动器的结构,进行设计。高速脉冲输出向伺服驱动器!可以给我发信oken2@163.com

网友H(2012-11-10):
控制电机轴所旋转多少角度选步进电机,可以用三菱FX系列的PLC 作为控制的。

网友I:
你对精度、速度等有什么要求?

这些都不知道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