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4-20mA电流信号转换成0-10V信号

楼主(2012-05-21):
我有个温度传感器,输出是4-20mA信号,需要转换成0-10V信号,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并个500欧的电阻,就转换成2-10V了,0-10V就麻烦点了

网友B:
偶厂半个多月前的一个打包来使用了两年的仪表出现故障,也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其打包系统是三个数显表输出0-10V后给一个控制器,有一块烧坏了购买新表流程太复杂,想用厂里不用的温变自己做一个替换,捣鼓半天没成功,气的领导一声令下重新布线直接把热阻信号元传到控制内用PLC内部处理。

网友C:
可以用一个4-20mA转0-10V的信号隔离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个4-20mA转0-10V的信号隔离器。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这样比较好。

网友E(2012-09-18):
并个电阻上去就可以。

网友F:
冰 个电阻                             U=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