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变压器烧毁两次,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21):
有一风机,采用的是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已用很多年了,前段时间变压器线圈烧,检查线路无毛病,后来重缠线圈,再次投入使用,一个礼拜后再次烧毁,请问可能有哪些原因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A:
1、主电路接线错误;

2、运行中星接接触器意外闭合;

3、运行时变压器没有电流,如果有电流就会烧!

网友B:
主线路上的电压可能有问题,可以查一下

网友C:
距离太远,造成压降太大,控制回路在启动时的电压也大大下降,导致控制回路保险熔断
控制回路没有电缆,控制线均在启动柜内,控制柜电源取自临近动力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