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和-200跟一个电脑上的WINCC通讯

楼主(2012-05-21):
一个-300  和一个-200 的cpu    300主要是控制。-200主要是模拟量的采集。我想都显示在一个电脑上的WINCC画面上。请问一下具体怎么做呢? 一个电脑WINCC能同时和2个PLC(一个300,一个200)通讯吗?电脑上是CP5611卡。

网友A:
一台电脑可以同时和一个300PLC和一个200PLC通讯。

wincc里边建立两个驱动链接分别连接200和300PLC就可以。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一台电脑可以同时和一个300PLC和一个200PLC通讯。wincc里边建立两个驱动链接分别连接200和300PLC就可以。内容的回复:

具体怎么通讯连接呢?采用什么方式 ?  MPI吗? 还是 300一个通讯线。200一根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