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铝电解整流供电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2-05-21):
中国铝业公司青海分公司采用先进的160kA大型预焙阳极中间下料电解槽,提供直流电流的整流系统采用110kV直降式有载调压整流变压器和二极管整流电路,共有四套整流机组,单机组额定输出直流为1150V、56kA;正常为四套机组同时运行,各输出40kA、1150V的直流电,共输出直流为160kA、1150V;当有一套机组退出运行后,其余三套机组各输出53.3kA、1150V的直流电用以满足铝电解的正常生产。整流系统的整流器采用二极管三相桥式同相逆并联整流电路,变压器采用分段中性点调压变压器和整流变压器组合,具有±35级调压,稳流控制采用有载调压开关进行粗调,饱和电抗器进行细调的控制方式。由于电解铝厂的整流供电系统通常要求是终端变电站,监控和继电保护设置比较单一、简单,但专业性强,可靠程度要求很高。因此,项目采用了微机监控保护装置和综合自动化系统,对稳流部分采用了PLC控制的方案。本文主要介绍自动稳流控制部分的组成及控制特点。

楼主:
 二、系统配置

    为了独立于保护和监控系统而自成一体,避免相互干扰和影响,稳流系统全部采用AB公司SLC-5/04系列PLC组网,该PLC具有专用的DH+通讯网,通过专用板卡直接可与服务器相连。PLC之间的信息交换通过DH+网络通讯来实现,图1为网络结构。

    PLC组成的网络结构稳流控制PLC按照N+1的原则配置,对4台整流机组各配置PLC,以实现小闭环控制;配置一套总调PLC,以实现大闭环控制。整流机组小闭环控制PLC用于单台机组的稳流控制,其目的是用PLC的PID控制器实现单台机组的直流输出与给定值相一致,以达到单台机组的稳流,并通过调节饱和电抗器偏移绕组的电流来实现同一台机组两个整流柜之间输出电流的平衡。采用一套总调PLC完成大闭环控制,调节所有的整流机组,大闭环总调的PID输出作为整流机组小闭环PID的给定值,使所有机组的直流输出相同。当产生阳极效应时,可同时调节所有机组饱和电抗器的控制绕组电流,如无法满足稳流要求时,可自动判断降档升压。另外,大闭环还可实现恒安时控制、最大需要控制、整流机组启停等功能。SLC-5/04PLC具有PID运算功能和指令,可对系统做动态控制;有DH+和RS-232两个通讯口;机内配有高速计数器,以适应对机外高速信号的计数要求,CPU带有两个计数频率最高达2kHz的高速计数器,每个计数器可用程序复位,并可设置成加法计数、减法计数或相位差90°的两个脉冲序列;为系统备有专用的数字扩展模块(EM),可以很方便的对系统的输入输出点做扩展;具有灵活的中断输入,以极快的速度响应中断请求信号。

楼主:
三、自动稳流控制

    1、信号取样由于目前国产直流互感器的温漂做的不好,信号失真大,磁放大时间常数太长,不利于即时准确的控制等原因,稳流系统小闭环反馈信号取自于整流一次侧交流信号;稳流系统大闭环反馈控制信号取自于总直流互感器,经变送器把小信号传至总调PLC;整流系统总的输出电流由上位计算机系统通过通讯方式来设定。

    2、控制功能在自动稳流系统中,PLC主要完成整个系统的逻辑顺序控制及所有PID回路控制。

楼主:
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恒流控制

    恒流控制是将机组的直流输出电流经变送器变换后反馈到PLC的输入端,与给定信号作比较后送给PI调节器进行控制。控制结果转换成控制输出脉冲并经功率放大后,去触发晶闸管整流电路的占空比,改变饱和电抗器的控制电流,从而达到机组电流稳定的目的。

    (2)平衡控制

    由于饱和电抗器的特性不一致,经常造成机组之间以及同一台机组两个整流柜之间输出电流有较大的差别,使整流机组达不到额定出力。因此,把一台整流柜(A柜)的输出电流作为PLC的给定,另一台整流柜(B柜)的输出电流作为PLC的反馈,两者比较的结果通过PI调节器调节后,去改变A柜饱和电抗器的控制电流(B柜的控制电流保持不变),使两个整流柜的直流电流始终保持平衡。此时,PLC输出2个4~20mA的信号,分别控制整流机组的A/B柜稳流。

楼主:
 (3)总调控制

    前已提及,电解槽所需总的直流电流等于几台单机组输出电流之和。由于单机组稳流可实现单机组输出电流稳定,为了使电解槽所获得的总电流更加精确稳定,将总电流经互感器反馈至PLC输入端,与上位计算机的给定值进行比较计算,输出的结果作为单机组稳流的分调给定,从而提高整个电流稳定精度。总调PLC输出4个4~20mA的信号,同时用于控制4个整流机组的总调给定。一般饱和电抗器的控制深度为60V左右,当其饱和或截止时,PLC能自动调节变压器有载开关的升降,从而使总电流不论在多大的电压波动情况下,均能达到稳流的目的,扩大了调压范围。

    (4)恒安时控制

    每3分钟实测一次电解电流值,并将在1小时内实测的电解电流值累加,累加结果与设定值进行比较,根据所求差值与小时剩余时间自动调整设定电流,以达到安时偏差自动控制。

楼主:
3、控制方式稳流系统采用了四种控制方式。

    (1)自动/总调方式

    在此方式下,有载开关升降档指令均由计算机控制。有载开关升降操作是通过饱和电抗器控制电流来确认有载开关的升与降,这个动作不影响系统的单个有载开关位置。如果机组的一个有载开关发生升或降的要求,这要求将送入计算机并引起所有机组有载开关同时升或降。

    (2)手动/总调方式

    这种方式允许操作员进行总调,同时动作向上或向下,有载开关升降档通过外部按钮来实现。机组总的调整与自动/总调方式相同。

    (3)自动/分调方式

    此方式用于单个机组与其他机组有不同基准的情况下。此时,本机组有载开关升降不起作用。

    (4)手动/分调方式

    此方式用于单机组与其他机组有不同基准的情况下,希望由本机组有载开关升降来调整本机组的电流。

楼主:
总之,不管是何种控制方式,都是通过调整饱和电抗器控制绕组的控制电流对整个整流系统进行细调。判断是否需要调控有载开关,是通过检测4台机组的有载开关档位来确定应动作哪台机组的有载开关。当需要升压时,动作最低级;当需要降压时,动作最高级。通常是4台机组有载开关联动。

楼主:
原有稳流系统采用了模拟电路控制饱和电抗器来调节电流的方法,致使调试工作量大,控制精度低,在实际运行中时常发生进线刀闸乱动,动力变莫名其妙跳闸,数据报表与实际不符等现象。我们将原有稳流部分采用PLC控制后,使系统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

    (1)可靠性和稳定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故障率明显下降;

    (2)由于PID调节器由PLC软件实现,使得整个系统的接线简单,易于安装,维护量减小;

    (3)不需同步信号,无相序要求,系统变得易于调试;

    (4)饱和电抗器的控制特性是非线性的,PLC能自动识别其工作范围,从而自动改变控制参数,提高了输出电流的稳流精度(单机组稳流精度达到了0.5%);

    (5)操作简单,可方便地与计算机或其它设备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