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 能不能做到一边和PC通讯,另一边和HMI通讯?

楼主(2012-05-21):
请问前辈 们K120S 能做到一边和PC通讯,另一边和HMI通讯。这样调试时就不要经常拔PLC上的232 -9针插头了。

现在plc下载时要插上和电脑连接的USB转323的连线,调试时又要插上维纶通的通讯线,觉得比较麻烦,K120S上的485和232能同时通讯吗?还是要加另外的通讯模块? 通讯模块要怎么设置啊,碰到这种情况的说说看,是怎么解决的,最好能详细点。本人很菜啊。

网友A:
K120S(E)(也就是K7M-DR14)的485和232能同时通讯,不需添置任何硬件,至于K120S是否可以,你可查找相关手册,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标准型的可以 或者10UE 14UE的

235一组

4 75另一组 或者485口连接触摸屏

www.ytleader.cn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我用的是30个点的,30以下不知道,232用来和HMI通讯,485用来和温控器通讯,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