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真正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2-05-21):
郁闷呐

小弟有一个cclink 模块 AJ65BT-64AD ,4个通道信号来自 4个欧姆龙的 压力传感器(监测工厂气压的0.6MPa)
压力传感器分布在工厂内,到模块的距离80米到200米不等。

传感器输出1-5V电压 到PLC中转换成字 0-4000

实际压力显示0.6MPa 在输模块端测量到电压也很稳定在一两个mv内,可是到了PLC里监控 转后的字23XX到24XX 之间不停波动
有的通道波动幅度达到两三百个字

把传感器直接安装在柜旁,显示又稳定了

三菱公司说是干扰,模块FG也接地了 AG端子也尝试过接地 屏蔽线也接地了 一个个都试过了 也加过电容 一点效果没有

还有其他测量温湿度的模块都一样的问题

我在另一个车间的系统没有用cclink 直接把1-5v 的信号从一两百米远的地方拉到Q64AD模块上 和温度模块上 显示很稳定
怎么换了cclink的就不行呢?

郁闷呐 搞了好几天了,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 小弟感激不尽 !!!!!!!!!!!!!!!!!!1
附件是程序 供分析

网友A:
从程序上应该是看不出外部产生的原因的,只是看过你的程序发现你PLC里面的模块没有设定,是不是漏了哦,至少应该有个QJ61BT11的模块要定义一下吧,还有就是你说把传感器安装到柜旁就稳定了,这样的安装时是不是也是用CC-LINK的方式哦,如果是的话那也只能把问题归于干扰了。

网友B(2016-05-12):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C(2016-06-24):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7-06-08):
高手来啦!!!!!!!

网友E:
好东西,值得一看,顶一下好东西,值得一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