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在线红外线测温仪

楼主(2012-05-22):
   因生产需求,需在线测产品(薄膜类)温度,探头在薄膜上方(距离5~15cm),通过温控仪可时时观测薄膜温度。因未用过此类产品,请各位帮忙,推荐下该类测温仪的品牌和型号,或提供更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南京盛亿科技生产的红外测温仪不错的,可以参考下:

http://www.senyth.com/product.asp?pathstr=16&categoryid=16

网友B(2012-09-03):
红外线测温仪的话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产品看看,国内数一数二的,参考地址是:http://www.xafeidu.com

网友C:
福禄克的红外线测温仪很好,最新产品,可不同方向测温,效果不错。

网友D:
福禄克的不错,我用的就是

网友E(2013-01-11):
温度范围多少?D系列经济型的也可。

型号
温度范围
距离系数
测量波长
D-500
0~500
15:1
8~14 um
D-800
0~800
30:1
8~14 um
D-1200
400~1200
80:1
1.6 um
D-1400
500~1400
80:1
1.6 um

型号

温度范围

距离系数

测量波长

D-500

0~500

15:1

8~14 um

D-800

0~800

30:1

8~14 um

D-1200

400~1200

80:1

1.6 um

D-1400

500~1400

80:1

1.6 um

DL-X激光瞄准,可测小目标的也都可以

型号

温度范围

距离系数

测量波长

DL-X1

-25~800

75:1

8~14 um

DL-X2

300~1400

150:1

1.6 um

DL-X3

600~2000

200:1

1 um

网友F(2017-11-14):
Raytek的有一款产品专业在线测产品(薄膜类)温度,P7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