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人机

楼主(2012-05-22):
请教各位大侠,台达B系列人机中的采样功能没有A系列人机那样运行后有CSV文档和HISTORY文档,那数据如何保存呢?如何调出?

网友A:
选项-历史缓冲区设置,增加;其他操作方法一样的。

网友B:
B系列人机同样有csv的文档,楼主有没有设定启动配方啊?

网友C:
B系列的采样功能同A系列一样,也可以保存成CSV文件,从电脑直接打开读数据。如果需要在屏中调用,可以使用宏指令GETHISTORY.

网友D:
需要注意 b04  b07s410 不支援历史数据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b04  b07s410 不支援历史数据导出~~~

谢谢,我用的是B08s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