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前瞻性小线段插补算法

楼主(2012-05-22):
      小弟在做前瞻小线段插补算法的毕业设计,刚进入这个方向。纯是菜鸟,但是比较感兴趣。现在看了不少的论文和书。也算是粗略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因为没有什么实验设备,只有电脑。所以想做一个相关的仿真实验。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请教各位高人指导一下。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期待回复

      对不起,本来想加个悬殊的,但是刚刚才注册,还没有。呵呵

网友A:
可以做一个xy坐标图,x坐标为时间,y坐标为速度,比较有前瞻和没有前瞻的加工总时间.

楼主:
对:USB步进/伺服电机控制器关于可以做一个xy坐标图,x坐标为时间,y坐标为速度,比较有前瞻和没有前瞻的加工总时间. 内容的回复:

这个应该是指的输出量吧? 但是这个仿真系统该怎么建呢。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B:
软件要自己写的吧,有现成的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伺服电机控制器关于软件要自己写的吧,有现成的软件吗?

程序应该是必须自己写洛,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怎么来说明问题? 呵呵

网友D:
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仿真,比较有连续插补和没有连续插补的区别

楼主:
请问下你有插补运动控制的程序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E(2012-10-16):
网上很多的paper,可以参考。 实际应用中要与电机驱动,加工材料等等配合。

参考:  双转台五轴数控机床的插补关键技术研究.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