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为什么能调速?核心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5-22):
变频为什么能调速?核心原理是什么?请专家解释说明一下。

楼主:
现行节能设备采购中,一提起节能调速产品就是变频,请问一下,变频为什么能调速节能呢,这种技术的原理是什么呢,请专家解释一下,学习学习呗。

网友A:
1、交流电机,交流电变化一周,旋转磁场转过一对磁极的空间角度;

2、交流电机,交流电变化二周,旋转磁场转过二对磁极的空间角度;

3、……

4、所以交流电的频率改变,旋转磁场的转速就跟着变化,例如4极电机,有两对磁极2P:

1)交流电的频率是50周,旋转磁场的转速是25周/秒;

2)交流电的频率是40周,旋转磁场的转速是20周/秒;

3)交流电的频率是10周,旋转磁场的转速是5周/秒;

网友A:
6、同步电机的转子与旋转磁场同步;

7、异步电机的转子转速与旋转磁场慢一点,称为异步;

网友A:
8、变频器能改变交流电的频率,就能改变电机的速度;

9、变频器输出的不是交流电机需要的正弦波,是PWM高频调制载波;

10、交流电机只能从其输出的电能中吸取一部分,而另一部分高次谐波会在电机上变成热量而损耗掉;

11、所以变频调速是有代价的,系统效率是会下降很多的,不节能,节能是个误会!

网友A:
1、变频器怎么改变交流电的频率?

2、变频器要把现有工频50HZ正弦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在把直流电变成正弦交流电;

3、可是有问题了,直流电怎么也不会完全无损耗的变成正弦交流电了,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的过程的单向性或者说过程的不可逆性!

4、谁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

网友A:
5、这样只能用PWM调寛波输出,电机从中利用频率改变了的正弦交流的成分而工作;

网友A:
6、所以交流调速有很大的损耗,效率低,说变频器节能肯定不是老百姓说的;

网友A:
7、那说变频器节能是谁说的呢?

楼主:
不知道楼上注意没注意到现在电厂、水厂,供热等工业设备的节能设备采购,在标书都标明,采用变频器节能产品,

楼主:
就拿现在的空调还说吧,电视及平面媒体都宣称说,直流变频空调,省电节能,效率高。我个人认为,交流电才有频率的变化啊,直流如何变频啊。在技术层面,望多指教。

网友B:
楼上、单独变频式不能调速的、变频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现在又有什么全直流变频、真是天方夜谭太大的笑话了

楼主:
在这个论坛里,有篇文章说的是“变频调速技术的前景”,个人认为分析的比较有深义,大家有时间多看看,

楼主:
节能调速产品有一种国产新技术,叫斩波内馈调速,在网上看到是屈维谦先生的发明专利,现在已形成产业,效果不错,大家对斩波内馈调速技术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楼上注意没注意到现在电厂、水厂,供热等工业设备的节能设备采购,在标书都标明,采用变频器节能产品,

1、何止“标书都标明”!

2、设计院“设计的”也有;

3、国家顶级大学的教授也这么说;

4、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在这里喊喊,看看能不能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节能调速产品……

1、节能是一个概念;

2、调速是一个概念;

3、调速和节能放在一起,是个逻辑错误!

4、这个错误犯得使“调速”变成了节能,“节能”变成了“调速”;

5、概念的混淆,其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商业利益;

楼主:
什么是“双馈”?双馈发电的原理是什么,谁能解释清楚?

楼主:
我国现行的双馈发电都是从国外搬来的,没有技术创新,外国人传给我们的就是错的,谁能解释解释?

网友C:
对:qwqpnk关于现行节能设备采购中,一提起节能调速产品就是变频,请问一下,变频为什么能调速节能呢,这种技术的原理是什么呢,请专家解释一下,学习学习呗。内容的回复:

变频和节能没有任何关联,只有调速方和节能相关,而且,节能体现在机械负载设备上,主要是风机和水泵,这些设备的耗能和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只要能够用调速取代阀门,就一定取得节能效果。

网友C:
变频是指改变电机磁场的旋转频率,而磁场频率和转速没有直接联系,否则,直流电机的磁场频率为零,电枢不是照样旋转吗。变频就能调速实际是个历史性的误解,至今国内外的理论界也没有能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倒是根据我国的屈维谦先生研究,变频调速的原理实际是电磁功率控制,为此要调压+变频,而且变频是为调压服务的,国外现已不再称变频调速,而是称VVVF调速,其含义就是如此。

网友D:
爱学习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