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项目无法复制,提示文件被占用,如何处理

楼主(2012-05-22):
问:想将一个正在运行的项目复制出来进行修改,但复制过程中提示提示文件被占用,不能复制,如何处理?

答:这种现象,是由于WINCC退出时部份进程未能正确退出,占用数据库造成的,解决方法很简单:
点开始->运行->cmd,进入命令行模式,然后输入reset_wincc回车,所有和wincc相关的进程就会全部复位,这时就可以进行WINCC项目的复制了。

网友A:
问:想将一个正在运行的项目复制出来进行修改,但复制过程中提示提示文件被占用,不能复制,如何处理?

答:这种现象,是由于WINCC退出时部份进程未能正确退出,占用数据库造成的,解决方法很简单:
点开始->运行->cmd,进入命令行模式,然后输入reset_wincc回车,所有和wincc相关的进程就会全部复位,这时就可以进行WINCC项目的复制了。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些矛盾了?

正在运行的项目复制 ,那么就应该停止项目,然后使用项目复制器进行复制。

而回答说竟然让用户执行Reset_wincc.vbs脚本,执行了这个脚本就能复制正在运行的项目了吗?既然正在运行的项目,那何来没有正确退出一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