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怪事求助

楼主(2012-05-22):
一个台达的EH32点的PLC,以前的程序用了13个输出点,还剩下3个点未用,于是这几天就给这台机器加多一个功能,需要用到2个输出点,我在原来的程序上做了个子程序,(原来的程序也是我自己编的,)主程序调用,(不需要这个功能就可以关闭,)。规划为Y15和Y16,结果是Y16动作,y15没有输出,强制输出是可以的,查找程序中也没有双线圈输出,搞了好久,也找不到原因,最后只好吧Y15换成Y17,别的什么也不用改,就好了,

网友A:
这现象确实很怪,你还是找客服吧

楼主:
有机会我换一个同样型号的PLC试试,找客服没有用的,

网友B:
问题应该出在这个子程序调用上,你将它拿到主程序看看。。。。。。。。。

楼主:
我也这样想过,但是我什么也没有改动,只是把Y15改成Y17就好了,子程序调用有问题的话,那改成Y17也应该出问题啊,等一下我搞个图片

网友C:
会不会子程序不支持两个线圈输出啊?!

楼主:
想传个图片还真麻烦哦

网友D:
我试过台达ISP查找功能不完善,有时有的查不到。是不是用ISP编的啊。

楼主:
是WPL的,因为程序都是我自己编的,以前的程序里面用不到这个点的,在注释的窗口里面Y15也没有*号的,用过的输出端子前面会有*号的

网友B:
Y15有没有作为一个字使用的情况?

网友E:
如果Y15没有被使用,确实有点奇怪;

11楼提到的类似情况,不知有不有。

网友F:
奇怪,没用碰到过,路过看看。。。。。。。。。。

网友G:
你用同型号的plc再试下  如果还不行说明有问题 如果行的话。。。。。。。。。。。。。。

网友H:
仔细检查程序,特别留意ZRST。。。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仔细检查程序,特别留意ZRST。。。

网友J:
应该是Y15输出哪里有冲突,要不然Y17问啥能用,Y15强制输出也能用!最好能把图传上来看看这样便于分析。

网友K(2012-07-01):
引用 楼主:
是WPL的,因为程序都是我自己编的,以前的程序里面用不到这个点的,在注释的窗口里面Y15也没有*号的,用过的输出端子前面会有*号的

WPL编的程序能完成:        做个子程序,(原来的程序也是我自己编的,)主程序调用,(不需要这个功能就可以关闭,)这样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