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plc S7-200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2-05-22):
在仿真的时候 由于我做的是摇臂钻床控制,只需要开关量,我进行设置后 发现开关一两秒之后会自动断开而且和plc通讯plc的输入输出端口的灯也没有亮 感觉没有连plc和连接plc效果都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200 的仿真软件不是官方的,可能会有不同步或是别的问题,或是 MCGS 屏的输入输出有一点滞后也正常,建议用实机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