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编程

楼主(2012-05-22):
求一份ge例程看看啊。。梯形图跟st的都好啊。。还有问问st语言中给一个数组赋值怎么写啊。

网友A:
即使用scanf也可以很多方法,严谨点就是循环for(int i=0;i<20;i++){    printf("please input A【%d】:",i);    scanf("%d",&A【i】);}要么一次输入一串字符,处理获取到的字符串(比较麻烦我就写伪代码了)。char ch【1024】;printf("please input A【0】 to A【19】,use ‘;‘ as a delimiter:");scanf("%s",ch);检查输入的是否是数字检查是否有不正确的分隔符检查是否输入了20个数通过下标查找分隔符,获取对应的数字通过atoi函数把截取出的数字字符串变为整数over

网友B:
这个ST语言好象C啊。

楼主:
对:lidong700500关于即使用scanf也可以很多方法,严谨点就是循环for(int i=0;i<20;i++){ printf("please input A【%d】:",i); scanf("%d",&A【i】);}要么一次输入一串字符,处理获取到的字符串(比较麻烦我就写伪代码了)。char ch【1024】;printf("please input A【0】 to A【19】,use ‘;‘ as a delimiter:");scanf("%s",ch);检查输入的是否是数字检查是否有不正确的分隔符检查是否输入了20个数通过下标查找分隔符,获取对应的数字通过atoi函数把截取出的数字字符串变为整数over内容的回复:

这是PLC的st语言还是C语言。我想要一个GE PLC结构化文本..报告老师。。。他骗我。、。。。

楼主:
对:linac关于这个ST语言好象C啊。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吧。他就是C。。哈哈。。求指教啊。

网友C:
类pascal语言,和西门子的SCL,AB的ST都是一样的。

语法相当简单。

赋值就是a:=10;

楼主:
我想问给一个数组怎么赋值的啊。就像c里边的array={1,2,3,4};求解啊

楼主:
对:青青子衿关于类pascal语言,和西门子的SCL,AB的ST都是一样的。语法相当简单。赋值就是a:=10;内容的回复:

我想问给一个数组怎么赋值的啊。就像c里边的array={1,2,3,4};求解啊

网友D(2012-08-2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青子衿关于类pascal语言,和西门子的SCL,AB的ST都是一样的。语法相当简单。赋值就是a:=10;内容的回复:我想问给一个数组怎么赋值的啊。就像c里边的array={1,2,3,4};求解啊

数组定义 :  regNum:ARRAY【1..10】 OF INT:=10(0);  // 数据类型 INT ,10个元素,初始化为0

     FOR j:=1 TO 10 DO
        regNum【j】:=j;                                               // 给每一个元素赋值
    END_FOR;

ST 语言 就是 PASCAL  语言,和C 语言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