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问题

楼主(2012-05-22):
我现在有一台台达的人机界面B型的。在连接设备的时候经常卡机,是软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啊,那我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电脑卡不卡?如果是的话,可能你安装的软件比较多或者有病毒!如果是人机软件的话,建议你升级一下: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software/ScrEdit%202.00.23.zip

当然也可以选择新版的B系列屏软件: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software/DOPSoft%201.00.07_20120427.zip

否则请确认你的画面,是否部件太多、宏指令在执行中?要么“更新韧体”试试(工具菜单)!

网友B:
不是很了解啊。
http://www.8300909.cn/

网友C:
2楼解释不错,欢饮你加入EBN战略军团,在EBN战略军团内有多位台达专家可以帮您诊断。

联系QQ:103572948

网友D:
经常卡机,可以尝试刷固件试试。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电脑卡不卡?如果是的话,可能你安装的软件比较多或者有病毒!如果是人机软件的话,建议你升级一下: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software/ScrEdit%202.00.23.zip。当然也可以选择新版的B系列屏软件: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software/DOPSoft%201.00.07_20120427.zip。否则请确认你的画面,是否部件太多、宏指令在执行中?要么“更新韧体”试试(工具菜单)!内容的回复:

我不太懂这个。宏指令是什么、怎么看宏指令?

网友E:
DOP-B屏还有这么多问题啊;我在08年用了以后;很多问题;就没有再用了!!!

网友F:
电气这种东西很怪,各种尝试,找问题!

网友G:
是不是你的程序单个页面组态太多了!

网友H:
卡机是什么意思啊?是软件没响应还是电脑速度慢?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卡机是什么意思啊?是软件没响应还是电脑速度慢? 内容的回复:

就是软件不响应,断电之后就可以,但过会马上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我到时还没遇到过这中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J:
楼主可以尝试将通讯速度降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到时还没遇到过这中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J:
通讯速度过快会导致人机界面假死机即是楼主所说的卡机,断电重启后又好了,这是台达人机的死穴,降低人机通讯速度,和更新韧体可以缓和这种状态。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通讯速度过快会导致人机界面假死机即是楼主所说的卡机,断电重启后又好了,这是台达人机的死穴,降低人机通讯速度,和更新韧体可以缓和这种状态。 内容的回复:

通讯速度怎么降低啊,大哥,求教

网友J:
对:zp2070000关于回复内容:对:sophymei关于通讯速度过快会导致人机界面假死机即是楼主所说的卡机,断电重启后又好了,这是台达人机的死穴,降低人机通讯速度,和更新韧体可以缓和这种状态。 内容的回复:通讯速度怎么降低啊,大哥,求教 内容的回复:

你的人机和谁通讯?人机上修改通讯速度:选项---》设置模组参数---》通讯---》波特率

网友J:
读写人机数据的元件通讯速度也要相应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