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步进电机脉冲数的存储问题

楼主(2012-05-22):
     请教一个关于plc控制步进电机,plc发出的脉冲个数怎么存储下来,存储值用来使步进电机返回原点,步进电机是分N次动作的,把N次动作的脉冲数记录下来,请问用什么办法呢?

网友A:
plc输出脉冲有专门的特殊寄存器,你去读那个值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1

网友C:
一楼正解,同时,返回要要记得清零这个寄存器。或者你有另一个办法,就是把这N次的输出加起来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已找到方法 就是三楼的后一个方法

网友D:
你用绝对定位指令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