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mcgs中假设开关1和开关2同时控制一个电机怎么设置

网友A:
关键是你在程序是如何控制,开关1和2可以对应PLC在1个地址或多个地址都行

楼主:
程序当中是控制一个电机的 一个控制它正传 一个反转

网友B:
    开关1和开关2  同时控制一个电机,这个是 PLC 程序的问题呀,一般在程序中用并联关系选择呀!

     如是控制正反转,那你程序就将 逻辑 图改成PLC 程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