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 235 和485能同时通讯吗?

楼主(2012-05-22):
请问前辈 们K120S-20TRU 能做到一边和PC通讯,另一边和HMI通讯。这样调试时就不要经常拔PLC上的232 -9针插头了。

现在plc下载时要插上和电脑连接的USB转323的连线,调试时又要插上维纶通的通讯线,觉得比较麻烦,K120S上的485和232能同时通讯吗?还是要加另外的通讯模块? 通讯模块要怎么设置啊,碰到这种情况的说说看,是怎么解决的,最好能详细点。本人很菜啊。

网友A:
当然可以同时通讯了,本来就是2个端口的么。你可以把HMI与PLC之间用485通信。232口与PC通信。但需要使能PLC的485通讯端口。默认是关闭的。

也可以用232与HMI通讯,LG-K120S的232口实际上是2个232通信口。分别是2、3、5(支持编程协议)和4、7、5(支持CNET协议)。

楼主:
谢谢,学习了,可还不太懂,编程协议和cnet协议。再搞搞看。

网友B(2012-07-22):
当然可以同时通讯了,本来就是2个端口的么。

网友C(2018-11-25):
成功了吗 ?我也在疑惑485怎么接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