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如何编程

楼主(2012-05-22):
如下图,一个打蜡机构由减速电机带动丝杆前进,由于蜡和麻轮都有损耗,所以丝杆每次的进给量不同,假设电机第一次正转一圈,然后反转2圈退回;下次就正转1.5圈,反转2圈回来,依次类推。请问怎么编程,要用PLC吗。

楼主:
加上图纸.......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 用变频器+ 编码器+ PLC,  就能实现啊,PLC 读取编码器的位移值,然后判断,让变频器 驱动电机转2圈,.。。。 依此实现你说的功能。

至于 蜡和麻轮都有损耗 的问题,最好是均匀的损耗, 好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 用变频器+ 编码器+ PLC,  就能实现啊,PLC 读取编码器的位移值,然后判断,让变频器 驱动电机转2圈,.。。。 依此实现你说的功能。  至于 蜡和麻轮都有损耗 的问题,最好是均匀的损耗, 好计算的!

变频器能让电机准确的停下来而不过冲吗

网友C:
伺服 和PLC加一个触摸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 和PLC加一个触摸屏搞定

伺服贵啊

网友A:
变频器也可以实现,最好变频器电机 加减速齿轮,加入轴的输出是 1:4(电机), 这样变频器可以调速到 2HZ 的时候,电机输出 0.5HZ ,变频器最好用矢量控制,保证底频下的 转矩够大。 可以实现精确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也可以实现,最好变频器电机 加减速齿轮,加入轴的输出是 1:4(电机), 这样变频器可以调速到 2HZ 的时候,电机输出 0.5HZ ,变频器最好用矢量控制,保证底频下的 转矩够大。 可以实现精确定位的!

变频器也不便宜,一个2千多,主要是我要求的力很小,2KG就够了,我想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来做

网友E(2015-05-14):
看看     不会编程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