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FD8350的数值?

楼主(2012-05-22):
看说明不得其解,请知道的指点。需要看什说明?

不解如下: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信捷的这个是软件 BUG , 在梯形图中 不能实现 给 FD 幅值, 只能通过 在线监控数据,找到 FD8350 这个地址 然后修改这个值,即可;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信捷 给我的回答, 只有这一个解决方案。

国产的 PLC  讲究着 用吧。。。。。。

楼主:
谢谢楼上,试试看

网友B:
兄弟呀,FD8000后属于系统寄存器,只能通过数据监控,自由自由监控写入,至于你用MOV,我不知道你想干嘛,普通的FD0也不能用MOV呀,用FWRT呀

楼主:
不熟悉信捷PLC,看说明也没看明白.现在明白了谢谢!看来使用还真是有讲究呢.

网友C:
你好,信捷PLC里面的FD8000以后的参数基本都是PLC的系统参数,为了防止客户有意或者是无意修改而导致PLC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在梯形图中我们对这些寄存器不支持值的修改,只能自己直接到数据监控或者是自由监控中进行修改,谢谢!

网友D(2012-06-21):
引用 网友E:
路过,学习中

网友F(2013-05-07):
记得有FD寄存器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