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的复位端的使用

楼主(2012-05-22):
在使用三菱变频器时,由于受一些条件的限制,其中有一RES的接线端没有用,如果在变频器有报警输出时,该怎样去复位和消除?

                         谢谢!

网友A:
R建议可以通过外部信号单子将变频器复位。 也可以通过控制面板的Re

网友B:
接一按钮就行,具体接在哪,看说明书。

报警复位后怎么动作,一般也要有参数设置的。

网友C:
通过控制面板的Reset键复位,也可以通过RES的接线端与SD端处于ON0.1秒以上,然后断开也可复位

网友D:
断电,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E:
通过外接一个按钮连接RES和COM就可以复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通过外接一个按钮连接RES和COM就可以复位了

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