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特殊扩展模块能否在没有主机的情况下单独使用

楼主(2012-05-22):
请问:台达的特殊扩展模块能否在没有主机的情况下单独使用,如温度量测模块DVP04PC,能否仅加24V电源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1、没有主机,你的输入、输出点在哪里?

2、没有主机是不行的,是不能用的!

网友B:
主机,主机,主…………

楼主:
一般的特殊模块上都有单独的24V供电,还有RS485接口,应该可以单独使用,我用单片机来读取它的数据

网友C:
只要特殊模块带有独立的RS-485通讯口,例如:DVP06XA-S等,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网友D:
特殊模块本身是为了弥补PLC在处理某些方面应用能力不足才产生的,必须搭配使用!不过最近看到中达电通介绍了台达 DVP EX2 PLC,据说整合模块到主体中。

网友E:
有些东西还没成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要特殊模块带有独立的RS-485通讯口,例如:DVP06XA-S等,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对!

我曾经单独用两个04AD的特殊模块和人机界面采集电流值,没有用到主机

网友G:
可以,但要有外部控制系统对模块信息取读,采集数据或输出

网友H:
可以单独使用,台达的特殊模块有485接口的都可以单独使用,默认站号1,modbus协议,通讯格式9600. 7 E 1,ASCII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