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料啦西门子的PLC之间MODBUS无线通信

楼主(2012-05-22):
在工业现场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分布在不同地方(车间、控制室场所等)的PLC之间需要进行远程相互控制,通常是采用RS485总线,通过MODBUS协议完成此功能。

如果现场布线不方便的话,也可以采用无线方式进行通信。这里以达泰DTD433无线模组和西门子S7_200为例进行说明。

一、两台S7_200 西门子PLC之间的远程控制

实现的功能:

l         PLC18个开关量输入,I0.0~I0.7PLC2的开关量输出Q0.0~Q0.7一一对应,也就是说上图中的A1开关按下时,PLC1的开关量输入I0.0闭合,PLC2的输出继电器触点Q0.0导通,L2点亮。

l         PLC28个开关量输入,I0.0~I0.7PLC1的开关量输出Q0.0~Q0.7一一对应,也就是说上图中的A2开关按下时,PLC2的开关量输入I0.0闭合,PLC1的输出继电器触点Q0.0导通,L1点亮。

l         PLC1PLC2之间的通信是通过S7_200 CPU22XPPort0通信口的RS485总线连接的,其中采用了Modbus协议。

二、西门子PLC通信中的Modbus协议编程方法

假设把PLC1作为主站,PLC2作为从站,分别编写主站和从站程序,主要掌握以下要点:

Modbus 主站读写程序

l              Modbus RTU主站功能是通过指令库中预先编好的程序功能块实现的,该库只针对Port 0口有效;

l              在程序中插入MBUS_CTRL指令,并在每次扫描时执行MBUS_CTRL。您可以使用MBUS_CTRL指令初始化或更改Modbus通讯参数。

l              Modbus RTU主站使用了一些用户中断,在用户程序中不能禁止中断;

l              读取从站数据在程序中插入MBUS_MSG指令,注意从站地址设置用一致;

l              该例程访问的为一个从站,若访问不同的从站,可通过改变从站地址来实现。

Modbus 从站读写程序

l         在第一个循环周期内插入MBUS_INIT指令初始化Modbus从站协议:

Mode:       模式选择,启动/停止MODBUS1=启动;0=停止

Address:     从站地址,MODBUS从站地址,取值1~247

Baud:       波特率,可选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Parity:       奇偶校验,0=无校验;1=奇校验;2=偶校验

Delay:       延时,附加字符间延时,缺省值为0

Done:        初始化完成标志,成功初始化后置1

Error:        初始化错误代码

l         在本例子中,设置从站地址为8Port0 通讯波特率为9600bps,无校验;

l         本例子中Modbus RTU 从站指令使用的库存储为VB2000---VB2779,这段寄存器地址不能再被程序中的任何指令使用,包括MBUS_INIT MBUS_SLAVE 指令在内。

l         MBUS_SLAVE指令被用于为Modbus主设备发出的请求服务,并且必须在每次扫描时执行,以便允许该指令检查和回答Modbus请求。在每次扫描且EN输入开启时执行该指令

三、无线Modbus通信的实现方法

    以上说明了采用有线RS485总线实现多台PLC之间的远程控制方法,有时由于现场条件的限制,重新布设通信线路很不方便,例如山上与山下,或者横跨马路的情况,尤其对于工程改造项目二次布线几乎是甲方无法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DTD433无线通信模组代替通信电缆,实现起来非常方便,不需要编程。

无线通信模组采用 中心频率为433MHz开放的ISM频段,内部使用全数字RF通信芯片与单片机组成无线数传系统,外部通信接口与RS485总线完全一致,为了使用方便,通信实现所发即所得,也就是说数据通信是完全的透明方式,这样的话,用两个DTD433模组能够直接代替有线的RS485通信导线。需要注意的是:

l          PLCModbus通信速率要与无线数传模组的波特率设置一致,例如通信参数可以设置为9600bps8位数据,无效验位。

l          S7_200RS485 连接DTD433RS485_B

S7 200RS485-连接DTD433RS485_A

l          无线数传模组的供电电源为直流24V,与PLC可以共用电源;

l          无线通讯距离在200米左右选用DTD433A模组;

l          无线通讯距离在1000米左右选用DTD433B模组;

l          无线通讯距离在3000米左右选用DTD433C模组;

l          保证通信距离,提高通信质量要选择高增益的吸盘天线,天线安放高度离地面越高效果越好。

四、PLC与DTD433无线模组通讯成功的案例

l         西门子PLC DTD433C-S4   9600bps8N1RS485

l         海为PLC DTD433C-S4   9600bps8N2RS485

l         台达PLC DTD433A_S4   9600bps7E1RS485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顶起来。

网友B:
这玩意实用性不大,只是吸引人眼球而已。

网友C:
不错,抗干扰性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实用性不大,只是吸引人眼球而已。

暂时用不到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实用性不大,只是吸引人眼球而已。 暂时用不到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实用性不大,只是吸引人眼球而已。

网友G:
真的吗?搞个案例试一试

网友H:
最好用网桥,我做过实际的,在山西霍煤集团下的一煤矿,用的就是网桥,原来用的就是RS485无线,信号太弱,发送到从站,接收到的都是错误代码!485无线的话最好就是空旷的,不能有太多的建筑!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真的吗?搞个案例试一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顶起来。

网友J:
很好,但稳定性很质疑

网友K(2012-07-27):
没提到多远的距离可行?丢包率,抗干扰性如何?...

网友L:
DTD433是西安达泰的模块吧,我以前用过一批,和CPU226通讯。总的还可以,出现过两次死机,模块通电正常,指示灯也正常,就是没有数据传输,重新上电后好了。

网友M:
泰达还是没用过~。。。。

网友N:
有没有案例啊,无线很怕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