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MODBUS通讯请教

楼主(2012-05-22):
请教:

      我使用一个FX3U-485ADP做通讯,程序使用的是说明书的例程,但是PLC总是报201号故障。是硬件有问题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啊?在线等,谢谢!!

网友A:
这可能是没装上FX3U-485ADP-MB!与你手上这个不同!

网友B:
估计是通讯参数设置不一致,或者接线不正确?!因为当发送、接收数据时,指示灯会闪烁。

网友C:
我也有遇到这个问题,当时做项目很急,后来直接改成232做的,但是485一直没有成功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很想知道

网友D:
有没有手册,给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E:
楼主没说清楚到底是做无协议、计算机链接协议还是MODBUS协议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