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的数据寄存器

楼主(2012-05-22):
请教:永宏的数据寄存器的DR,HR,ROR分别表示什么啊?哪一种是表示双字节的?

网友A:
双字节?还是双字?。。。。。。。。。。。

网友B:
DR在永宏编程软件监视页里面表示32位双字,在一些组态软件里面(如力控)里面表示D寄存器16位的,可以选择32位的;HR只在组态软件里面见过表示16位的R寄存器也可以选择32位的;ROR没见过。

网友C:
HR R0-R2999

DR D0-D3999

ROR R5000-R8071

IR R3840-R3903

SR 系统特殊缓存器  万年历缓存器等

XR V、Z、P0-P9

楼主:
引用 网友C:
HR R0-R2999DR D0-D3999ROR R5000-R8071IR R3840-R3903SR 系统特殊缓存器  万年历缓存器等XR V、Z、P0-P9

范围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DR/HR有什么区别.

如果表示32位的话使用哪个?还是都可以。

网友D:
DR表示为32位数据寄存器(可读写),HR表示为16数据寄存器(可读写),ROR为只读数据寄存器。

李泳龙@永宏PLC华南办事处FAE

TEL:0755-296422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DR表示为32位数据寄存器(可读写),HR表示为16数据寄存器(可读写),ROR为只读数据寄存器。李泳龙@永宏PLC华南办事处FAETEL:0755-29642260

再追问一下:如果当32位数据寄存器使用的时候,例如往D0和R0里分别传送32位数据,那么占用地址的话是不是分别是D1D0;  R1R0?都需要占用两个地址?

网友E:
32位的是占用2个地址的

网友D:
如果当32位数据寄存器使用的时候,例如往D0和R0里分别传送32位数据,需要占用两个地址DD0(D0D1),DR0(R0R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当32位数据寄存器使用的时候,例如往D0和R0里分别传送32位数据,需要占用两个地址DD0(D0D1),DR0(R0R1). 李泳龙@永宏PLC华南(深圳)办事处FAETEL:0755-29642260

那是否我可以理解为:往R0里穿16位时占用一个地址,传32位数据时占用两个地址(R1R0)

                             往D0里无论传16位或32位数据都会占用两个地址(R1R0),要不然的话16位寄存器R和32位寄存器D就没区别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如果当32位数据寄存器使用的时候,例如往D0和R0里分别传送32位数据,需要占用两个地址DD0(D0D1),DR0(R0R1). 李泳龙@永宏PLC华南(深圳)办事处FAETEL:0755-29642260那是否我可以理解为:往R0里穿16位时占用一个地址,传32位数据时占用两个地址(R1R0)                             往D0里无论传16位或32位数据都会占用两个地址(R1R0),要不然的话16位寄存器R和32位寄存器D就没区别了?

R、D都是永宏FBS内部存储区的标识,这2个处于不同的空间段,它们的用法是一样的。如果想在监视页里面监视双字的R或者D,那么需要用前缀D(Double)来表示,如 DR0 表示 R1R0(永宏是低字低位表示法,同S200不同); DD0 表示 D1D0

至于你如果写 R0 或者 D0,这分别表示2个不同地址的字(16bit)寄存器。

楼主(2012-06-24):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D:如果当32位数据寄存器使用的时候,例如往D0和R0里分别传送32位数据,需要占用两个地址DD0(D0D1),DR0(R0R1). 李泳龙@永宏PLC华南(深圳)办事处FAETEL:0755-29642260那是否我可以理解为:往R0里穿16位时占用一个地址,传32位数据时占用两个地址(R1R0)                             往D0里无论传16位或32位数据都会占用两个地址(R1R0),要不然的话16位寄存器R和32位寄存器D就没区别了?R、D都是永宏FBS内部存储区的标识,这2个处于不同的空间段,它们的用法是一样的。如果想在监视页里面监视双字的R或者D,那么需要用前缀D(Double)来表示,如 DR0 表示 R1R0(永宏是低字低位表示法,同S200不同); DD0 表示 D1D0至于你如果写 R0 或者 D0,这分别表示2个不同地址的字(16bit)寄存器。

在请教:DD0怎么写入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D:如果当32位数据寄存器使用的时候,例如往D0和R0里分别传送32位数据,需要占用两个地址DD0(D0D1),DR0(R0R1). 李泳龙@永宏PLC华南(深圳)办事处FAETEL:0755-29642260那是否我可以理解为:往R0里穿16位时占用一个地址,传32位数据时占用两个地址(R1R0)                             往D0里无论传16位或32位数据都会占用两个地址(R1R0),要不然的话16位寄存器R和32位寄存器D就没区别了?R、D都是永宏FBS内部存储区的标识,这2个处于不同的空间段,它们的用法是一样的。如果想在监视页里面监视双字的R或者D,那么需要用前缀D(Double)来表示,如 DR0 表示 R1R0(永宏是低字低位表示法,同S200不同); DD0 表示 D1D0至于你如果写 R0 或者 D0,这分别表示2个不同地址的字(16bit)寄存器。在请教:DD0怎么写入啊?

写好指令后把32位勾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