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的选择及使用注意事项
水中鱼 --王者之师

楼主(2012-05-22):
压力表的选择应根据具体情况,符合工艺过程的技术要求出发。同时,也应考虑成本方面的问题。我们建议选用仪表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被测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质,如温度高低、黏度大小、脏污程度、腐蚀性,是否易燃易爆,易结晶等。
(2)生产过程对压力测量的要求,如被测压力范围、精确度以及是否需要远传、记录或上下限报警等。
(3)现场环境条件,如高温、腐蚀、潮湿、振动、电磁场等。
此外,对于弹性式压力表,为了保证弹性元件在弹性变形的安全范围内可靠工作,防止压损坏弹性元件,影响仪表的使用寿命,压力表的量程选择必须留有足够的余地。一般在被测压力比较平稳的情况下,最大工作压力应不超过仪表满量程的3/4,在被测压力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最大工作压力不超过仪表满量程的2/3。为了保证测量精度,被测压力最小值应不低于满量程的1/3。
2、压力表的使用
为了保证压力测量的准确性,使用压力表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测量点的选择 所选的测量点应代表被测压力的真实情况。测量点要选在直管段部分,离局部阻力较远的地方。导压管最好不伸入被测对象内部而应与工艺管道平齐。导压管内径一般为6~10mm,长度不应大于50mm,否则会引起传递滞后。为了防止导压管堵塞,取压点一般选在水平管道上。当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下部,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液体;若北侧额液体易冷凝或冻结,必须加装管道保温设备。
(2)安装 测量蒸汽压力时,应装冷凝管或冷凝器,以使导压管中测量的蒸汽冷凝。当被测流体有腐蚀性或易结晶时,应采用隔离液和隔离器,以免破坏压力测量仪表的测量元件。隔离液应选在沸点高、凝固点低、物理化学性能稳定的液体。压力表尽量安装在远离传热、振动的场所,以避免其影响。在靠近取压口得地方应装切断阀,以备检修压力表时使用。
(3)维护 使用过程中,应定期进行清洗,以保持导压管和压力计的清洁。

网友:
所选的测量点应代表被测压力的真实情况。测量点要选在直管段部分,离局部阻力较远的地方。导压管最好不伸入被测对象内部而应与工艺管道平齐。导压管内径一般为6~10mm,长度不应大于50mm,否则会引起传递滞后。为了防止导压管堵塞,取压点一般选在水平管道上。当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下部,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液体;若北侧额液体易冷凝或冻结,必须加装管道保温设备。
【
诺顶仪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