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如何编程和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2-05-22):
我有一台PLC200和一个EM253的惠普打印机步进电机,不知道如何接线连接到PLC上面控制,哪位大师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步进电机还要加驱动模块的,PLC只负责输出高速脉冲,步进驱动器接受脉冲使电机转动

网友B:
一个EM253的惠普打印机步进电机,要看这种打印机的控制方式。才能回答。

网友C:
em253不是定位模块吗?还有em253的步进电机???

网友D:
是啊 ,必须要有驱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