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31模拟量模块烧保险,换上保险能不能用

楼主(2012-05-23):
各位高工有没有遇到过模块的保险因为一些不明原因烧坏,不知道换上保险还能不能用?有人尝试过吗?

网友A:
    上周我我用的PHOENIX 的模拟量模块就遇到了,当时烧了,坏上一个同样的 2A 好用在,可第二天又坏了,后来更换一个 5A 的大点的没事。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建议仔细查找烧坏的原因,可能外部有接触性的短路发生,不排除,后期还可能相烧坏。

网友C:
好像是1a的保险,曾经换过,还能用

楼主:
应该是外部的故障引起的多,难道是外部长时间的过载引起的?应该好好查查原因,从根本上解决病症所在。

网友D:
标题:现金收购西门子S7-200/ S7-300/S7-400/SIMATIC HMI

我公司长期现金收购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IMATIC HMI模块,无论功能好坏,无论外观新旧。诚信经营,按质论价!

如您有意物尽其用,适得所偿,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86 0256 0812

邮箱:157114620@qq.com
Q Q
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模块)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的模拟量输入的保险都是50ma的你的都用那么大了如果是外部短路什么的烧不了保险当然少模块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建议仔细查找烧坏的原因,可能外部有接触性的短路发生,不排除,后期还可能相烧坏。